同志们我有块478硕泰克主板没复位怎搞,,,,,,在线等急

楼主(2009-12-21):
可以触发没复位,主复位没电压,这板不上cpu没核心供电出来,没见过。求老手们指下,怎样把复位修出来。我是新别见笑了

网友:
难到大家还没起床

网友:
1\复位开关针电压多少,有没有高电平
2、PG信号有没有
3、查门电路

网友:
PCI曹有复位电压吗??

网友:
复位开就是没电压,IDE第一个脚也没电压出来,可以触发的

网友:
各处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
PCI十四脚有电压出,十五脚就没主复位出来搞得头都大了

网友:
那位修过这种板过,指点下流程好吗,电压什么都正常就没复位,开机两个FF.....晕阿

网友:
看南北桥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看CPU供电IC是不是RT9241..如果是量他10脚..有没高电平..有就换IC..没有就追他..一般到一个三极管..换了一般能好......如果不是这IC就要慢慢量了

网友:
好先谢了,我先查下看下,稍后再与大家分享

网友:
我是刚学的。进来看看大家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