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周加分 欢迎加分

楼主(2009-12-21):
简述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配图说明加分更多!

网友:
整流
检波
隔离和
钳位
限幅

网友:
二极管在电路中的作用有;
1,检波,
2,整流,
3,稳压,
4,限制电流的流动方向。
5,门电路。

网友:
整流 . 稳压 .隔离等。

网友:
掺和掺和。由于楼主没指明是何种二极管,所以但凡叫做二极管的都举一举。
1,混频。利用二极管的非线性区域将二个不同频率的信号进行混合产生新的频率,收音机里有应用。
2,整流。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
3,开关。同上。当二极管导通时,信号便可通过二极管传输至下一级,给二极管加上反向电压令二极管截止后,可关断此通路。部份电视机的视频切换,以及色副载波振荡切换电路有应用。利用为开关的还有开关电源中的整流二极管,续流二极管等。
4,稳压。特殊二极管,工作时处于反向击穿状态。
5,触发。特殊二极管,当二极管两端所加电压达到一定值时二极管由之前的高阻抗状态突变为低阻抗,例如应用于可控硅导通角控制电路,照相机闪光灯,还有电子镇流器。
6,变容。特殊二极管。二极管的极间电容会随着加在二极管上的反向电压而变化。常见于各种电子调谐器,例如电视机的高频头,电调谐收音机,还有自动频率控制电路。
7,降压。普通二极管正向导通时PN结有较为稳定的导通电压,约0.6~0.75左右。一些设计较为简易的电路常用来做为降压,例如影碟机的解码板,主板上的内存供电电路也有使用。
8,钳位。例如各种接口所接的保护二极管,稳压管等。作用是把线路电压限制在一定值内。
9,能量转换。例如发光二极管。把电能转化为光能。常见的应用有:普通发光二极管,红外线发光管,紫外线发光管,激光二极管等。
认知有限,就知道这么些了。
10,倍频。利用特殊二极管产生的谐波来实现频率倍增。
11,振荡。雪崩二极管外加电压作用下可以产生高频振荡。双基极二极管(单结晶体管)用于张驰振荡电路
12,用二极管放大,大致有依靠隧道二极管和体效应二极管那样的负阻性器件的放大,以及用变容二极管的参量放大。因此,放大用二极管通常是指隧道二极管、体效应二极管和变容二极管。
13,对电路进行快速过压保护。

以上10,11,12,13来自http://zhidao.baidu.com/question/96237591.html

网友:
要讲的上面都讲了 .   整流  ,  钳位 , 隔离 ,  稳压  .       最常用的就这些啦 .

网友:
这个问题好象月饼超版有张帖子专门介绍其作用的。。。

二极管作用有很多,例如有:整流,稳压,检波,限幅,调制,混频,放大,开关

能量转换,降压。隔离,钳位等等。。。

网友:
本人由于懒得发图,(也不会,哈哈)  上面已经把作用都说的体无完肤,所以嘛我就说点其他的。。

二极管的分类:整流二极管
              稳压二极管
              发光二极管
              升压二极管  (符号嘛上面已经有人标出来了)
二极管的特性:具有单向导电的性能  在电路图中用D表示
最长用的作用就是:整流,检波,稳压和开关了。。。
材料是半导体的,,,分为两种:N型:是由锗做成的:最低工作电压:0.3V
                                             P型:是由硅做成的:最低工作电压:0.7V    以前的图找不到了。。不好意思啊

网友:
上面的老大都讲得很好了,我也不在这里说了,用最多的就是整流.

网友:
一个用的不多的功能,四个二极管组成“极性校正”。经典吧。

网友:
二极管的特性是具有单向导电性。二极管按用途可分为几种:开关二极管、整流二极管、稳压二极管。按频
率分,又可分为,高频二极管和低频二极管。开关二极管在电路中做开关用,相当于一个开关。低频整流二极管,在电路中可以将交流电转换成直流电。高频二极管可以将高频信号进行检波,将高频信号中的音频信号或视频信号提取出来,供人们收听收看。稳压二极管,顾名思义,就是稳定电压所用的,根据不同的需要,有不同的稳压二极管,诸如:3伏稳压二极管、5伏稳压二极管、9伏稳压二极管以及12伏稳压二极管....等等。按材料分,又有硅二极管和锗二极管,半导体二极管和电子管二极管。还有变容二极管,其作用相当于一个可变电容器。还有发光二极管,可用来作为设备的电源或音量指示灯等,可以讲在任何一种电路都必不可缺的原件,大家如何撑握运用是很关键。

网友:
还有一个变容二极管,随着加在二极管的反向电压变化,容量值也随着变化,一般用在高频调谐上,利用二极管的单向导电原理可以用在整流电路中,还有发光二极管,常见的led背光屏幕,就是由很多这种小二极管组成。二级管加反向电压达到一定程度时可以有电击穿或热击穿,电击穿当反向电压撤离后二极管不会损坏,比如我们常见的稳压管就是利用这种特性,热击穿会造成二极管损坏,设计电路时应避免,还有不足的楼下补充.....

网友:
整流
检波
隔离和
钳位
我就知整流,隔离也是整流吧,还有就是稳压二极管稳压,其它都不知道。

网友:
续流二极管......不知道这个可不可以加分,好象前面的都没有说到哦

网友:
我只知道:
整流
检波
稳压
还有一种与可控硅一起使用的双向触发二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