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显示器黑屏

楼主(2009-12-21):
优派17寸纯平显示器,有时会突然黑屏,但电源灯是亮的,绿色的,我重新按了一下电源灯开关,它又能显示正常了,这是什么原因,一天差不多两次

网友:
板子上有虚焊

网友:
有可能是8脚供电芯片坏掉,有时候会坏俩,换下试试吧。

网友:
我刚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怎么解决。。

网友:
知道的教下,学习中。。。。。。。。。

网友:
是呀 还请高手多多说说,理解能力差还请说清楚点

网友:
按键有开关或者别的地方有虚焊把

网友:
大多数是高压包其中的一个脚有虚焊的!

网友:
当黑屏的时候,你量一下看有没有高压了,查二次电路吧,或者,有虚汗的地方。或者二次管,等。性能不好的!我遇过,行管也有可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