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请教下高手们对于IC 4脚保护的维修思路.

楼主(2009-12-21):
小弟是个菜鸟,请高手们多多指导.

网友:
IC 4脚保护是什么东东,说明一下什么型号。

网友:
494 或7500 ,高电平时保护,低电平时启动

网友:
其实这东西没思路 , 如果不知道4脚外围电路 , 什么都白讲 。 拿着一个电源 , 自己试画一下相关电路出来,熟手了,就很容易了 。

网友:
关于四脚的外围电路,楼上的朋友能不能找张图说一下?我也非常想了解一下这方面的知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