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三星液晶显示器反应慢

楼主(2009-12-21):
三星液晶显示器932GWEPLUS
故障现象:图像显示速度慢,在桌面上挪动那个鼠标指针,可见明显的图像拖现象。
分析:   应为视频缓存小所致
故障排除:换主控板未果,代换液晶屏故障排除。
总结:遇到该现象两次,应为液晶屏常见故障之一。

网友:
这应该算是三星的通病,在清华同方的显示器上发现过两例,无一例外全是三星的屏。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两块三星屏反应慢,代换屏后正常,这是这种三星屏的通病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