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电源&液晶电视]
液晶显示器焊屏线

楼主(2009-12-21):
接修二修液晶显示器一台
现象:开机图像颜色总变,并有闪烁的白线出现
维修:开机壳发现别人竟然把液晶屏的屏口座拔下来,直接把屏线焊上了。应是焊接不良所致。
解决:把屏线焊下来,重新焊接即可。最后用热熔胶固定好,故障解决。

网友:
上一个维修铺没有热熔胶,鉴定完毕

网友:
我的结论是屏线接口不可乱焊,上次怀疑接口不良,加焊的时候有连锡的地方,导致主控烧坏,

网友:
这个可以焊吗?我从来没有焊接成功过。只是越焊越糟

网友:
我只换过接口  没换过线  换线的话有点麻烦吧

网友:
焊屏线焊工要比较好才能焊好,大家碰到一定小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