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载的映像文件是RAR格式,怎么转换为ISO格式?

楼主(2009-12-21):
请问下载的映像文件是RAR格式,怎么转换为ISO格式?谢谢!

网友:
用WINRAR打开看看。如果里面有ISO文件,解压即可。
若是一些文件目录,说明制作者是把光盘里的文件复制出来,并没有制作成ISO格式光盘映像。这时候需要使用一些光盘制作工具,例如UltraISO。
如果是操作系统安装盘,例如需要手动安装的WINDOWS XP系统盘,需要下载一个引导文件,并用UltraISO之类的光盘制作工具把光盘制作成可引导光盘。
另外可以尝试一与修改扩展名,把RAR改成ISO,并用UltraISO打开看看。如果是可引导光盘,这或许是个办法。
如下图所示,若提示可引导光盘,则有可能是制作者修改了扩展名所致。

网友:
如果是映像文件那就不可能是RAR格式,你可以用RAR解压时看文件属性 在那里可以看到是RAR还是ISO格式

网友:
回上面的朋友:一,WINRAR里面不是一个ISO文件;二,改扩展名改不了,所以无法用UltraISO打开;三,确实应该是个映像文件,因为我以前就成功转换为ISO文件并刻录为光盘可以启动的,且并不需要再加引导文件。但现在我忘了怎么搞的了,死活弄不出来,郁闷ing......

网友:
RAR文件就是RAR文件,不可能是ISO文件,下载下来的是RAR,可能是吧ISO压缩了,解压后可以看到 , 若想把RAR转换到ISO可以用刻录软件,使用虚拟刻录机刻录成ISO 或用ISO浏览软件都可以

网友:
会不会是楼主看到文件的图标是RAR图标,就以为这是个RAR文件?WINRAR是支持ISO文件的,并且默认安装时关联了ISO文件。
可能文件夹属性里默认隐藏了已知文件类型的扩展名,按楼主所说的无法修改扩展名就是这种情况。把文件夹属性里改一改,就能很清楚很明白的看到到底是个什么文件了,而且扩展名想改啥就改啥。

网友:
rar有必要转换成iso格式吗?说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