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511掉电求助

楼主(2009-12-21):
本人现在手上有一台方正R511(大众LM7W),进系统3到5分钟掉电,掉到0.03A 待机为0.01 排除散热``温控芯片问题。系统供电芯片更换过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hlight=%B7%BD%D5%FD
白色白色发过的贴,现象跟你这个一样的

网友:
这个机器碰到过拷贝大文件死机的,后来直接不认硬盘,再拍打下又不人光驱了。换了南桥O了

网友:
南桥的问题加焊一下

网友:
我现在手头有一台R511用电池不能开机,电压能送到公共点,但插上适配器开机后,再拨掉适配器,电池可以放电,机器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
此机器已经解决,,故障分析在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2744-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