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A-P4M800头疼的东西

楼主(2009-12-21):
拿来的时候内存不过,换内存,内存槽上用功,刷BIOS,亮了。  死命不过LOGO界面,TAB切换后内存自检就停止,有的时候花屏
直接干北桥,加焊过后不花屏了,还是停留在LOGO界面,似乎听某人说与BIOS有关,继续刷BIOS。无果
第二天早上起来继续点板子,不亮了,跑码C1.然后01  不动了,  折腾半天,插了个AGP的卡上去,结果跑码正常了,显示器亮 ,关掉等会有不亮了,跑码01

囧囧囧

网友:
这块应该是集显的吧?这种故障也见过...不插显卡不亮.像硕泰克主板一样不上显卡不开机.

网友:
学习了,真的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但是硕泰克主板一样不上显卡不开机叫我还没遇到过

网友:
兄弟,你把CPU底座取下来,就知道问题了。要不然你的问题还没解决,过不来几天的。

网友:
晕,这是什么问题啊。磐正的主板应该不会像硕泰克一样。应该不会像你们所说的一样吧!

网友:
底座上的0欧电阻  我已经换掉 被座子压坏的

网友:
查一下集成显卡的工作条件是不是正常

网友:
以前也遇到过

网友:
叫你看看cpu座底下我估计这板子CPU座是BGA的~虚焊了已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