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C versa E120怎么装系统

楼主(2009-12-21):
今天接一客户NEC versa E120系统坏了,没有光驱
            不知道支持不支持USB启动系统
                     我刚刚做了一个USB启动系统,笔记本不能从USB启动。
                               不知是我没有设置正确还是不支持USB启动。
                 如果设置不正确应该如何设置。
       PhoenixBIOS setup Utility 菜单式的BIOS设置
           在线等待中......................

网友:
把硬盘拿下来在别的机器上做.

网友:
实在不行就用PXE引导,想网克就网克,不想网克就过入PE然后你就直接GHOST就行了

网友:
PXE引导不了
          网克不支持PXE

网友:
拆下硬盘放到其他机子上GHOST,再装回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