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好内存花屏

楼主(2009-12-21):
昨天把2条威钢256合并成了一条512.一次成功,用RST测试没有坏颗粒.用有独显的板子进系统正常.但是在我另外不片集显的板子上就花屏.原来以为是没加电容的原因,把电容补上还是一样.就是在独显的板上可正常用,集显上可进系统,但是花屏.

网友:
那你想怎么样呢??

网友:
难到就没那位师傅知道原因.

网友:
老大能讲讲怎么合并的么,我和并全红,合并了两个都全红,讲讲经验呀

网友:
昨天把2条威钢256合并成了一条512.一次成功,用RST测试没有坏颗粒.用有独显的板子进系统正常.但是在我另外不片集显的板子上就花屏.原来以为是没加电容的原因,把电容补上还是一样.就是在独显的板上可 ...
引用 网友A:

两个原条的频率一致吗?如果不一致,SPD要刷成频率低的那一条的。集显花屏,极有可能是“显存”被“超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焊工不过关。修内存的,都要过焊工这一关,我在早期也不例外。除了焊点的密实合缝,还要求使用痕量的助焊剂,保持合并后的高度洁净。

网友:
呵呵,频率已经从400改成333了.那我再改成266试试看.
但是我自已分析应该不是频率问题,因为两条都是威刚DDR400的。在合之前只测了一下是好的就开始合并了,没有上机进系统。现在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改频率试试看了。

网友:
我合内存前两条也是全红,自已又清洗,加焊后就好了。之后合并的几条内存就没有全红过。如果全红一定是自已焊功不过关。请自已注意观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