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放电

楼主(2009-12-21):
请问联想旭日系列的本本怎样才能把电池的电放玩。

网友:
不接AC只用电池,开机用着不关机,如果要进系统的话就把电池电量哪儿再设置一下

网友:
不接适配器一直用呗

网友:
你是不是想 直接放完

网友:
是11.2V,还是3V cmos电子,放电干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