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1):
接到个15寸的显示器。。12V供电的。。拆开看了没有电容鼓的。。板子上很干净。问题是插上电了。电源灯亮,屏幕没画面 不插屏线 屏幕给上点是全白的
不知道是屏的等管坏了 还是屏线 请高手帮忙分析下。。。。。。。。。。。。
显示器

网友:
拔了屏线白屏证明灯管是好的啦,估计是驱动板坏了,你换片 通用板上去就知道了

网友:
先用通用板确定屏是否是好的

网友:
小鸡吃米
哦!好象是....但是我问一下..我就2个板子..一个高压板.还有个供电板和屏线一起.是不是那个就是驱动板啊.
要换的话是不是都得换啊....

网友:
你不是说是12V外供电吗,那显示器里就只有高压板和驱动板了,接灯管的是高压板,接屏线的是驱动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