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求救

楼主(2009-12-21):
我的液晶显示器,中间有两条横的白线  是屏的问题还是驱动板的  还是屏线接触不好   各位师傅指点下

网友:
屏的可能性很大,最好用别的板子测试一下

网友:
屏八成坏掉了,拆开弄弄屏线,如果不行,最好换块驱动板试下。

网友:
估计屏的可能性大点。。换个驱动板和屏线试试看吧

网友:
屏的问题  将就用一用了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目前基本没办法修了,,,如果要修的话,成本也很高,,,,,

网友:
把屏线用橡皮擦擦再插上去试试

网友:
平坏啦    没办法

网友:
就是屏的问题,目前基本不好修,,,如果要修的话,成本会很高,,,,,

网友:
可以修好的。但维修费用很高。不合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