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96fd显示不正常

楼主(2009-12-21):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模糊有拖影,调过聚焦也不行

网友:
查视放电路。。。应该是视放电路有问题。。

网友:
显像管本身会聚有问题,修好的可能性很小。

网友:
高压包不好了,换一个就OK了

网友:
修动态聚集,,,,,

网友:
本人觉得是高压包的问题, 一般都是大件坏的,小件很少有坏的,要么就是管座受潮了,,拿个风筒吹吹试试看,  对 了,你这CRT一直是这个现象,还是开机刚刚开始是好的,过一会就变成那样的????说的详细点

网友:
你拍的照片也模糊,难看清楚啊

网友:
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
观察显像管的会聚组件是否被人动过,这里最好是不要动!
看两根聚集线有没有接反,可以对换一下试试!

你的图确实是看不清楚,试降低一下亮度和对比度看能改善吗?

网友:
调整CRT管颈上的色纯,会聚磁环

网友:
开机就这样,模糊可以调的主要是有红色的拖影

网友:
前面那台先放着了。大家 先帮我看看这台,。开机就发白,很白。还有一条条线能修吗?

网友:
是不是亮度太高了,调低加速级电压试一下。
检查G1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