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板子提示USB错误怎么解决啊

楼主(2009-12-21):
今天又碰到块华硕的板子提示是这样的
  Auto-detecting USB Mass String Devices
00 USB Mass Strorage devices Found and Configured
  之后按键盘都没反应的 ,进COMS也进不去了 。BIOS刷过了 。USB5V供电有的 ,没接什么USB设备。
上次也碰到块AM2的华硕也是这个问题。没解决了 。。大家能不能给我 处处 招啊 。。真没办法。。

网友:
好像是没插USB得跳线

网友:
这个板没USB跳线的 。。

网友:
这个问题嘛    很简单   可惜我不会

网友:
貌似华硕的板子都有个5VUSB跳线的 看看是不是跳线帽掉了 或是插错了

网友:
南桥坏了,换桥肯定好

网友:
上面显示的好像是已侦测到USB驱动并已自动配置了。
是一开机就这样吗?把主板所有的USB都别先接外设开下,看现象,是系统侦测错了

网友:
可以尝试换个IO。还有刷BIOS

网友:
测一下USB的数据针有没有电压,数据是USB的第二针和第三针,如果没有,那么板的南桥出问题了

网友:
你测测接口阻抗啊,有时候稍微量一下就能发现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