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不关机,当F5

楼主(2009-12-21):
杂牌915主板,进系统后关不了机,当F5,画面一直显示“正在关机,请稍候……”,短接排针强行可以关机。
系统、硬盘、U和条子都没问题,换I/O,杀南桥故障依旧,请高手指点。
硬盘

网友:
是不是连绿线的管子坏了。

网友:
刷BIOS、换座后,故障依旧当F5,哪位高手再指点下?

网友:
请大师指点,学习再学习

网友:
这个问题没见过,希望高手门赐教啊!!!

网友A:
期待 。。。。。。。。。。。。。 我有块也是同样的问题 不过是档ed的

网友:
系统有做嘛

网友:
是不是电源问题

网友:
除主板之外,别的东西都换一下,比如说:电源,机箱,硬盘,内存等等!
以前我有一块815主板,故障跟你差不多,后来不知道换了什么,好了!

网友:
回8 9 10楼上的,主板外的其它都没问题,因为我是在工厂,修都是批量性的,单单只有这一块是这样的。目前还没解决,望各路英雄指点。

网友:
系统关机有个SHUTDOWN信号,这个信号应该连到IO,你有图纸的话好好查一下,这个软关机问题,有可能是IO到南桥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