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09-12-21):
我想请教前辈 ,写液晶驱动板的编程器用那个好点, 支持芯片型号的要多。 还有主板编程器又要拿款呢? 要求 能写32 脚和8脚的 BIOS
小弟先谢谢了
芯片

网友:
你的要求不能同时满足,如果同时满足 那价格就高了,,,,,所以用通用+专用的方案更好些

网友:
写液晶的编程器。能写常用的驱动板。 主板上是样的 要常用的就行 (前提是 2个编程器 一个写液晶驱动板的还有个是些主板的 ) 你们 用的是哪个型号呢

网友:
没有人告示我吗

网友:
午夜飞雪
写液晶的你找我啊。手里还压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