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测电源里的变压器

楼主(2009-12-21):
各位老师,我是新手,最近拿到一块板子,量变压器300V输入有电压,但次级脚用表量通,我就没敢带电量次级电压。不知变压器怎么量,请教各位。
附张图;后面线没有输出电压,小的滤波电容两脚也没电压。左面大的电容有300V电压。

网友:
你说的情况是正常的情况,,,,主要量有没有短路,,,,没有明显的短路 就可以加电试机

网友:
谢谢你的回复,可我测量输出时,没电压。变压器输入有300V直流,输出却没有任何电压。

网友:
查光耦和反馈电路,启动电阻

网友:
换电源芯片保好

网友:
基本原理都不懂,建议交与专业人员维修。非要自己搞,小心高压电。
前些天一位老兄问到,可否将电路部份省略,直接将开关变压器接入市电然后在输出端加上整流滤波?
幸运的是只是有这个想法,而没有实验。

网友:
确实需要学一些原理的, 不是胆大就行 。 不懂原理就搜索一下吧。

网友:
不懂原理和基本的电路知识就不要自己弄了,你看看电源外壳上面的警告“非专业维修人员,请勿开盖维修”。

网友:
变压器,主要量输出电压是否正常。一般通都没什么问题的。
滤波小电容两端没电压,,有可能相连电路对地短路,有可能电容击穿漏电。

网友:
找到不输出的原因了,就是中间那个消极特二极管短路了。更换了同型号的,5V输出正常,但38V的输出只有14V了,不知哪里出问题了。

网友:
胆子在理论的指导大起来才是好事

网友:
看一下开关电源的基本原理.在对照实物分析,你想量次级电压..最起码要知道次级电压是怎么产生的吧..最起码电路是自激还是它激要知道吧..不然你怎么下手修..都是围绕开关管来工作.开关管的导通条件是什么,由什么来控制.保护电路怎么工作的.修开关电源是有一定危险的..最好了解下在下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