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见过的毛病,高手进来说说

楼主(2009-12-21):
接一个IBMt41,开机一会或者刷新就花屏,初步判断显卡,为放心,直接换一个新的上去,开机试,故障依旧,BGA加焊,不装显卡驱动没事,一装驱动刷新就花屏(官方驱动和最新的驱动都试了),而且直接整屏变色花了。后又BGA加焊,这回比上次好点,不装驱动啥事没有,装驱动刷新稍有花屏,看电影一会就死机,没办法只能卸载显卡驱动。请问:这个故障还是显卡虚焊吗?怎么几次都不好啊!显卡也不是很热,稍有发热而已啊。急啊,不敢再次BGA了,请高手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
问题是我手头没有什么代换的件 啊,怎么解决啊?不是很懂,刚做!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一台联想独显LS400的同你一故障有点象;只要一安装显卡驱动就蓝屏;也以为是显卡问题换了一个一样;后来查了显卡供电不正常烧了三下电感;换了电感一切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