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树叉版主看一下我的942是不是真品

楼主(2009-12-21):
今天刚到的白光942.拆开看一下。做工还真好。就是手柄怎么没有型号的。我看别人的手柄是有型号的。我的手柄上一个字也没有。白光的字也没有

网友:
头子多少钱拿的?

网友:
LZ一共多少钱卖的,那里有

网友:
头子20元一个

网友:
真的,新加坡产的。手柄是912的。用着还不错吧。

网友:
20元的是旧头吧

网友:
那几个头不错,能否 pm 个地址。。。。。

网友:
20元是旧的刀头。尖的头10块一个。树叉版主真厉害。卖家也是和我说是新加坡产的。真的就好
终于可以用上942了!!!!!

网友:
用了记得写点使用心得,大家等着看哦

网友:
台子是真的110V原装的。。。手柄就不能确定了。。。。这种柄仿的也很多。。。。。。

网友:
看上去不错。
头子也不错应该是真的。

网友:
你看一下你的手柄的线外皮是导电的就是真的 我买了两个 呵呵  不过是阿林师傅匀的

网友:
楼上的手柄外皮导电是什么意思?

网友:
ESD材料?
也就是说有10M左右阻值?

网友:
你把手柄拆开,我一看就知。。。。真的细节做的很好。假的国内工艺做不出来的。

网友:
还真是的我测942的手柄真的是10M的电阻。而测我的快克936的手柄是完全绝缘的。看来是真品
这种材料不知道有什么好处?

网友:
静电释放,ESD材料都是有10M左右阻值!
比如工厂用的周转盒或者静电盒都是这样的。
材料差的一般用了几个月就没效果,而质量好的比如3M不会.

网友:
谢谢解答。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