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X11硬盘有供电 但是硬盘不转!!

楼主(2009-12-21):
今天接到一款三星X11的机子! 接到手是不人硬盘! 然后就爬在硬盘听硬盘有没有转! 一听没有声音! 心想肯定是没有供电了! 然后就拿万用表去测硬盘供电! 结果一测  测出一个5V和3.3V! 心里很郁闷  为什么有供电硬盘不转呢!  已经更换别的硬盘测试了  故障依旧! 请求高手指点!

网友:
量一下硬盘接口的数据线阻值,看看是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没高手指点呐~~~

网友:
请问 阻值在多大范围内是正常的?

网友:
数据线拖焊一下

网友:
数据线加焊下,看看南桥

网友:
原来硬盘不是只有供电就可以转了!!  数据还需要通呢! 本来一直认为 只要有供电就可以转了呢!!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供电硬盘就可以起转的~楼主可以把硬盘拆下来装别的机器上试一下,先排除硬盘问题,ide,sata反正都是南桥控制的,不是硬盘问题就查线路,杀南桥呗

网友:
X11 X10的硬盘线容易坏换个试试

网友:
换南桥啊,哥们。

网友:
看图纸,,量阻值。

网友:
供 电正常,盘不转应是硬盘电路板有故障。

网友:
直接换线。。。。。。。。。。。

网友:
硬盘线是容易坏。
MS X11还好挑硬盘
我这有三个好的硬盘只认到两个,有一个还死机。也就只有一个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