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ICH9 代换问题!!

楼主(2009-12-21):
请教各位 我这里有台IBM SL400 的机器。有进过水不能保修,USB数据线有问题。判断是南桥问题。可上面的南桥是 IEM 的。手上只有IBM的南桥,可以代换吗?

网友:
还真没怎么见过IEM的南桥呢。没试过代换情况。应该没问题

网友:
不是看错了吧,没见过IEM

网友:
不可以换的,不一样

网友:
应该可以换。中间带E内置AMT。BM代上去应该只是AMT不能用。

网友:
两小时过去了。结果也出来了谢谢各位的指教。  USB的问题解决了。。。其他的设备待测!

网友:
哈哈     此高级南桥还没见过呢

网友:
以后多了就有的你修了。都是DDR3代了.

网友:
第一个换的。。不错。。高档货。收费不少哦。。

网友:
什么结果  能换还是不能换  你没说清楚哦

网友:
两者能换还是不能换?

网友:
楼主已经给大家 结果了哈  能代换 USB问题搞定了

网友:
AMT 是什么东西?

网友:
AMT 是什么东西?
引用 网友A:

AMT就是Intel的博锐技术,见图

网友:
呵呵,以后换桥就就可以考虑IBM=IEM了

网友:
哦  这个可以通用的啊,长知识了,学习

网友:
不能不说的秘密 Intel vPro全解析!(转)
http://www.enet.com.cn/article/2007/1207/A20071207941356.shtml

网友:
总结一下,2点收获。。。
IEM的桥换上IBM可以用
大体了解了下什么叫vPro 博锐,用在商用台机上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