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卡资料]
关于时序及相关信号

楼主(2009-12-21):
最近看了主板时序方面的知识,感觉INTEL平台和AMD平台不同。
先说INTEL平台例如图

我的理解是:电源输出mainpower->VCC_VID(疑问点1,一种是该电压是有专门控制芯片产生如MS-X,IT8282等,第二种直接通过VCC5/vcc3.3/dual5/1.8VDUAL/1.5V电压通过相应MOS管转变过来。第三种由南桥或IO生成。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或其他情况请高手补充)--》随后产生VTTPWKGD来开启电源IC输出CPU VCORE-->电源IC输出VRMPWRGD来控制时钟IC工作,当然在时钟IC电压和14.318都满足的情况下(疑问点二,有些人是说VTTPWKGD来开启时钟IC工作,而这个是由VRMPWRGD来开启时钟IC工作,到底时钟IC是由VTTPWKGD开启的还是VRMPWRGD,还是两种说法都对?)-->然后电源灰八线PWROK才到位(疑问点三:也就是说PWROK是在CPU VCORE和时钟IC工作都到位后才到位的,这点跟AMD平台的不一样后面会说到)-->南桥受到PWROK和VRMPWRGD后发出PCIRST#,CPU_PG,LPC_RST进入主板复位程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
AMD平台图

我的理解是:待机时就有5VDUAL,3.3VDAL,1.5VDAL生成稳定正常后-->PWRFG_SB信号生成-->2.5V_VTT(疑问点四:该电压个人理解为转化MEM_VLD内存电压的吧不知是否正确?)-->MEM_VLD内存电压到位-->然后当主板上电,电源输出各路主供电后-->灰八线PWROK到位-->由PWROK来开启时钟IC工作输出时钟(疑问点五:这里就和INTEL平台不同了,INTEL由VRMPWRGD或VTTPWKGD来开启时钟IC工作,不知我理解是否有误?)-->当PWROK到位后随后产生CPUVDD_EN和V_CPU(疑问点六:这两信号我理解为相当于VCC_VID和VTTPWKGD用来控制电源IC输出CPU VCORE)-->cpu_VLD(即CPU VCORE电压到位)-->电源IC发出VRMPWRGD-->相关IC或电路得到VRMPWRGD输出HTVDD_EN然后输出HT_VLD(即AMD总线电压到位)--》等HT_VLD到位后就会进入复位阶段了(疑问点7:这里应该有个类似HTVLD_PG后通知相应的桥然后发出PCIRST#,CPU_PG,LPC_RST进入主板复位程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请高手们对上诉的疑问点解答感谢

令附上本人在论坛上收集的相关时序图,请各位多多探讨,有时序资料的请都上传不要保留,希望把该贴形成时序的汇总贴,感谢大家了!

AMD K8 CPU power sequenceIT8282M_V03.1.pdf

nV C51主板加电时序.rar

MSI Power On Sequence.pdf

网友:
疑问点1,一种是该电压是有专门控制芯片产生如MS-X,IT8282等,第二种直接通过VCC5/vcc3.3/dual5/1.8VDUAL/1.5V电压通过相应MOS管转变过来。第三种由南桥或IO生成。不知我说的是否正确,或其他情况请高手补充

---------是这样的

(疑问点二,有些人是说VTTPWKGD来开启时钟IC工作,而这个是由VRMPWRGD来开启时钟IC工作,到底时钟IC是由VTTPWKGD开启的还是VRMPWRGD,还是两种说法都对

--------都对,视板子设计有可能有差别。不过一般采用VRMPWRGD比较多一点

南桥受到PWROK和VRMPWRGD后发出PCIRST#,CPU_PG,LPC_RST进入主板复位程序(个人理解不知是否正确?)转载请注明出自中国主板维修基地

-------------应该是这样的

网友:
最大的不同INTEL现有CPU VCORE和时钟IC工作都到位后PWROK才到位的,AMD平台是先有PWROK再有CPU VCORE和时钟IC工作个人认识不知是否正确?还有AMD平台的疑点也请指导一下啊?

网友:
我从资料看,最近AMD的CPU电压不是一次到位的,而是先根据VID给出一个低一点的工作电压,然后由BIOS里的代码重新调整到位。所以AMD的CPU电压不完全依赖VID。

网友:
请张老对AMD平台能解说的详细点吗,感谢!

网友:
帖子不要沉啊,希望高手们对AMD平台方面来个详细的解答或发表意见,相信很多人都不是很明白吧,为什么主板复位方面的问题难修我想就是应为对时序的不深刻理解,从而无方向吧

网友:
下载的PDF打开需要输入口令是什么啊

网友:
我觉得跟芯片组,还有厂家的关系都是密切相关的。
就拿INTEL系列来说,ICH5以后的和以前的就有很大不同,我觉得就象一个分界点。
另外,下载LZ的PDF为何打不开,显示:

网友:
我重新上传了一下,10楼的你最好用adobd pdf来打开吧应该行的

网友:
我重新上传了一下,10楼的你最好用adobd pdf来打开吧应该行的
引用 网友A:

谢谢,我换了一个PDF软件,能打开了。

网友:
在基地下关于这方面的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忘传了。补上

网友:
大家多多发表意见,有资料的上传,希望本贴能是个时序的整合贴!感谢大家了

网友:
输入www.chinafix.com.cn怎么还打不开?

网友:
南桥受到PWROK后 还要等VRMPWROK 才会发出CPU PG   PCI RST信号 不是说PWROK信号那时候才发出

我说的是INTEL

网友(2010-03-04):
你们的资料都是从哪得来的呀

网友(2010-04-11):
我从资料看,最近AMD的CPU电压不是一次到位的,而是先根据VID给出一个低一点的工作电压,然后由BIOS里的代码重新调整到位。所以AMD的CPU电压不完全依赖VID。
引用 网友B:

在实际测量当中CPU的电压确实如张老说的那样,先有一个较低的电压,然后跳到CPU实际所需的电压。
一般这个电压是1.1V的样子。
不知道这个时候的VID组合是1.1V的电压组合,还是1.3V的电压的组合?

网友:
新手学习,不耻下问!~~~收藏了~~这里有篇pc120论坛写的华硕时序:
在这里以ASUS的915主板来描述一下 INTEL主板的上电及工作时序:

  1、当ATX Power送出±12V, +3.3V, ±5V数组Main Power电压后,其它工作电压如+VTT_CPU,+1.5V, +2.5V_DAC,+ 5V_Dual,+3V_Dual,+1.8V_Dual也将随后全部送出.

  2、当+VTT_CPU送给CPU后,CPU会送出VTT_PWRGD信号[High]给CPU;ICS;VRM;
CPU用VTT_PWRGD信号确认VTT_CPU稳定在Spec之内,OK后CPU会发出VID[0:5].
VRM收到VTT_PWRGD后会根据VID组合送出Vcore.

  3、在VCORE正常发出后,Processor Voltage Regulator即送出VRMPWRGD信号给南桥ICH6,以通知南桥此时 VCORE已经正常发出.
在VTT_PWRGD正常发出后, 此信号还通知给Clock Generator(ICS);以通知Clock Generator在可以正常发出所有Clock.

  4、当提供给的南桥工作电压及Clock都OK后,由南桥发出PLTRST#及PCIRST#给各个Device.

  The ICH6 drives PLTRST# inactive a minimum of 1 ms after both PWROK and VRMPWRGD are driven high.

  翻译: ICH6驱动PLTRST# 为无效的至少1毫秒, 在PWROK和VRMPWRGD 被置为高电平以后。
  这里我的理解为 在PWROK和VRMPWGRD 发出后,至少1MS,ICH6才会发出PLTRST# 给北桥和SIO复位。

  PLTRST# 与PCIRST#区别如下:
  PLTRST# : Platform (翻译:平台 指的是北桥+CPU) Reset     PCIRST#: PCI Reset
  PLTRST#  connected to all component that previously need PCIRST#,except PCI slots and devices.          PCIRST# is connected to PCI Devices and slots without resetting system.
  PLTRST# is higher than PCIRST#.

  在北桥NB接收到南桥送出的PLTRST#大约1ms后,北桥送出CPURST#给CPU,以通知CPU可以开始执行第一个指令动作.(不过要北桥送出CPURST#的前提是在北桥的各个工作电压&Clock都OK的情况下)

网友:
不大明白``只知道CPU电压最后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