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紫光MT393电脑无法识别

楼主(2009-12-21):
清华紫光MT393电脑无法识别,提示需要装驱动

网友:
驱动怎么也装不上,打开机器后主控IC 是ATJ2063N,找了一个量产工具
producttool,把软件装上,然后插上MP3,驱动一步步装上后,把固件选择好,然后替换固件
升级完一切OK
升级软件太大,只把固件附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