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菜鸟对T43主板问题的求助?

楼主(2009-12-21):
一个菜鸟对T43主板问题的求助?
首先说明  这个板是X300独显主板,主板是按开机键无任何反应,我没有稳流器 ,就只一个电源, 一个万用表  没办法菜鸟还不够实力买那武器。

我只能用实图来说明,     请看我的附图,当我接上电源,不按开机键时,电源接口到一个保险和第一个八脚芯片“4435”上右到左数1  2  3脚上是16V,那第4脚是多少V? 但这个板第4脚还是16V,且下面的四个脚的电压都为0 ,  因为我手上还有一块好的 R50E的主板, 我在插上电源 不开机情况下,第一个八脚芯片的4脚有2V多的电压, 5 6 7 8脚上也有16V 另两个八脚芯片上也能找到16V的电压, 再到电源管理芯片上的 左边的2 3脚上也有16V的电压,    那什么原因让T43这块主板上  有16V电压的地方 没有16V呢 , 第一个八肢芯片确定是好的。   请大家帮我指点下,就是T43开机无任何反应的维修思路?

网友:
你如果了解MOS管的工作原理你就不会那么郁闷了,4435是一个MOS管,控制脚高电压的时候是不会导通的,电源是保险那边来的,可能是电源的保护隔离电路,重点检查保护隔离电路还有确定4435是不是好的!好的话,检查控制信号电路.

网友:
先用二极管档,测量各个供电电感的对地阻值,看是不是有短路的供电?

网友:
你这个是P沟道的MOS管
   VG<VS  MOS管才能导通
  或者直接端接123 和5678脚  这样也行
  没什影响 只是保护性能没那么好
        比较省时间

网友:
那请问是什么原因让 第四脚也有 16V的电压呢  ,正常应该是 2.9V左右吧    T43独显的主板  如果不能触发的维修思路是什么?  没有那个 T 6205的开机芯片哟    请师付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