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22寸的液晶显示器暗屏

楼主(2009-12-21):
请问一下液晶显示器电源板高压部分坏了.亮一下就暗了.
我想加块高压条上去.不过电压没12V是18V的不知接上去能用吗?
怎样接电压比较好呢?18V我怕用不久。
液晶显示器

网友:
18V没关系 我23V也接过 带了负载就下来了

网友:
哦!!明白了。

网友:
18V其实有点高,,,,想办法把它降下来更好

网友:
高压板的电压高一点也没什么 不过驱动板电压不能高 高了会把驱动板搞坏了

网友:
量原板在亮的一下的高压供电电压是多少,这个才是准确的工作电压,空载电压会升高很多
现在的液晶电源板的反馈取样大部分都是用5V那一路的,所以高压供电那一路空载电压会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