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DELL D600碰到的光驱问题

楼主(2009-12-21):
客户送来一个笔记本!开机后如图所示!客户说弹出光驱就能进系统!我试了下确实是这样!进了系统但光驱找不到!也有时也不用弹出光驱也能进系统!光驱能用!是好的!我当时就郁闷了!加焊主板的光驱接口!问题还是没解除!正好一个客有一个DELL D600笔记本!我就把他的光驱拆到这个故障机上!全好!没出现问题!这说问题出在光驱合或光驱上!最后确定是光驱的问题!搞的我走了不少湾路!

网友:
一般是光驱没插紧或者接口脏了。不是虚焊导致

网友:
一般是光驱没插紧或者接口脏了。不是虚焊导致
引用 网友A:

我试了!重新插过也洗过!都没用!换了一个光驱就好了!

网友:
还有这事呀,以后注意了

网友:
凡是外围设备的问题先彻底排除外围设备,这应该是一条普遍规律。

网友(2011-07-28):
光驱问题换了就好了

网友(2012-10-10):
遇到过光驱坏掉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