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老鸟赐一478BGACPU座换座方法

楼主(2009-12-21):
本人小小鸟一个 从没换过478BGA座 现有一主板要换座 请教一个方法 谢谢大家 另外 478的CPU座塑料的 直接加热会不会融化啊?

网友:
在旧座子上加松香水,然后用热风枪加热取下旧座子,取下后用吸锡线托平焊盘,用刀片把新座子上的卡子取下,把座子对准主板焊盘,加松香水加热,加到座子能轻轻移动到自己归位,然后用洗板水洗干净,加上卡子就OK了

网友:
在旧座子上加松香水,然后用热风枪加热取下旧座子,取下后用吸锡线托平焊盘,用刀片把新座子上的卡子取下,把座子对准主板焊盘,加松香水加热,加到座子能轻轻移动到自己归位,然后用洗板水洗干净,加上卡子就OK了
引用 网友A:

你不会说全过程用风枪吧?用BGA返修台好点吧?

网友:
风枪温度不均,使用一断时易脱焊。

网友:
用风枪绝对可以搞定的。2L的方法是可以的。但是松香水就不要用了。最好还是用助焊膏吧。 在上座子的时候在座子上面加个1元的硬币压住。一般都可以成功的。我现在换这种座子都是这样换的。绝对可以。并且出问题的很少

网友:
用松香水不好,容易焊短路了

网友:
风枪温度不易控制,还是BGA返修台成功率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