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无待机电压

楼主(2009-12-21):
开机无电流,测无3V5V ,max1631的7脚28脚从电路板上断开就有3、5VPMH4  43脚电压3、3正常,10K电阻也正常,先把二十八脚断开接上7脚,测有待MOS管,待机0。02恢复正常,原来是因为3V的双MOS管坏掉致Max1631保护。

网友:
好经验啊又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