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精英761GX-M754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我今天修到一块精英761GX-M754的主板,一开始是内存供电管烧掉了,换好后进系统正常,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装声卡驱动蓝屏,把声卡禁用,装上显卡驱动也蓝屏,网线插上也打叉叉(网卡驱动装的上,也绝对不是网线问题),换了好几个系统盘装也不行,精英官网下的驱动也一样,请教各位高手,这种问题是那里坏了,应该怎么修,不会是声卡,显卡,网卡同时坏了吧

网友:
忘了说了这块主板显卡是集成的

网友:
看一下 你换的供电管正常不???? 电压》  不行就试试换io芯片

网友:
你换内存试下呢,供电管换好没,以前我遇到块精英的也是老是蓝屏,后发现是内存供电管虚汗造成的

网友:
蓝屏报错,内容什么。就知道哪的地方出问题了

网友:
点得亮的板子,,,,老实说确实是最不好修的。。。唉。
你这种也没有思路得。。。如果你还没有动大的地方。。。看来这种只有用替换法去找问题了。。对怀疑的芯片一个个换起试。。如果你有兴趣研究一哈的话哈。。

网友:
可以把声卡 网卡芯片都拆掉  还有那个CMOS芯片  装下 让后一个一个往上上 看到那个不正常 就知道是哪个的问题了

网友:
不会是驱动程序装错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