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天都在看本栏目

楼主(2009-12-21):
关于显卡维修,很多老师提到加焊主芯片或显存颗粒,作为我们边远地区,维修设备实在太差,但显卡反修率又高,能不能用简单的设备加焊主芯片或显存颗粒
(如热风枪),那位老师教几招,真诚的感谢!

网友:
不可以,如果你们量大,可以上一个简单实用的显卡专用BGA,这些东西网上有,自己查

网友:
量大的话买BGA是最好的选择

网友:
显卡量大的话,不建议上bga  机器,效率上不来!!
专门做一个针对显示卡 小pcb 小加热面积 且均温要求更高的 下加热红外设备
相对bga  而言,效果好成本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