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主板的由于高压板打火造成的故障。

楼主(2009-12-21):
先是高压板坏,屏暮暗但有图像,后来客户自己拆开不知怎么的就不启动了,电路0、15,明显有短路故障,拆机用手摸pc87541V明显的温升,换掉,电流恢复正常,3、5、V待机电压恢复正常,但不开机,用补焊一遍,能开机,开机后风扇越来越快,电流到0。71,测USB口的阻值正常,南北桥、
CPU供电都正常,但感觉南桥温度好像有点高,整好家里有FBM的芯片,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沙发挺舒服的~~
南桥坏的挺多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