硕泰克775主办跑25

楼主(2009-12-21):
昨天一同学要我帮他修一块硕泰克775主板(型号是SL-946P2-L)主板,给我的时候说是不开机,要我帮他检测一下!
首先插上测试卡一测,跑25.开始以为是显卡有问题,换了一块显卡,还是跑25!这样就排除了显卡问题!
于是马上开始测电压、打AD阻值。一切都正常。
后来一想显卡与北桥有关,有可能是北桥虚焊,但是用手用力按北桥还是25.
以为是虚焊太严重手按没用于是,上了BGA做北桥。一试 照样是25。
又想可能是显卡插槽氧化,用镊子刮了几下试机,25不变。
后来实在是没办法了,不管他三七二十一只要是班子上觉得有可能与显卡相关的地方都高了一遍。
什么刷BIOS啊,做南桥啊,换IO啊!
试机后都还是原样,哎。
本来准备放弃了,要同学换块板子算了。
后来师傅说要我下网卡芯片试试。
下了网卡芯片以后,
尽然好了。
真没先到显卡不过怎么还跟网卡芯片有关系。
所以把这个经验分享下!

网友:
真有你的!

网友:
网卡,1394,COM芯片经常要下的。它出问题短路了会影响别的工作

网友:
显卡和NB没问题
一般查和南桥相关了

网友:
额,真的有这种情况额,我以前遇见过

网友:
加电网卡芯片有温度吗!这种现象该怎么解释呢?

网友:
新手.....我也是   呵呵呵  ..

网友:
学一招,相当于赚一笔金子

网友:
我觉得遇到这种情况时应该空载一段时间,看看有没有发热的原件再做判断

网友(2010-01-28):
恩有长见识了

网友:
学习了  我上次遇到一个重启的  拆了声卡就好了  哈哈

网友:
这问题我也见过,一般都是南桥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