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0 开机几秒掉电

楼主(2009-12-21):
hp 540 集显,电流跳到0.68掉电,不上CPU,内存也一样掉电,
已经换了ADP3208,CPU,做重了北桥,故障依旧,
请教下各位这种原因都会是那些元器件引起的呢??
cpu
掉电

网友:
你先做桥干什么啊,看看各路共电上来没有啊,应该是后及有短路,对地打各路共电的阻止,不上CPU,都掉你还做桥佩服

网友:
供电不正常,无复位等等都会引起掉,有时候内存没插好也会

网友:
是不是那个电压没有出来或者有短路

网友:
看下是温度误动作掉电,还是电压没上全掉电

网友:
我是新手,不知道该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