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动以后卡在第2个自检画面

楼主(2009-12-21):
启动以后卡在第2个自检画面。进不了系统。我插上自己做的U盘工具盒。用里面的硬盘启动才可以进到系统。。BIOS我清过。是不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建议重新装系统!

网友:
换个自己的硬盘试试,不行再怀疑主板

网友:
先硬件 一个个排除 在轮到主板问题

网友:
检测一下硬盘有无坏道,硬盘是好的话,重装系统应该行的

网友:
重写一下硬盘主引导记录

网友:
解决了。。硬盘问题。。谢谢

网友:
主板,内存,CPU,显卡,硬盘等坏了都有可能卡在第二个画面,要一一排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