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4I45D+ 主板到下面这个位置就不动了,档机了!

楼主(2009-12-21):
全板电容无一个鼓包的

电压都正常的!

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所在,这种现象,问题一般会出在哪里呢?

网友:
换个系统盘或者内存

网友:
换掉北桥供电管及其电容

网友:
查过显卡没有,也许虚焊!

网友:
我敢百份百确定系桥虚焊了.

网友:
外设都换过了,就只有主板没换了!

系统不知道换了多少个。

网友:
先排除外观和系统故障,注意散热
查内存 显卡 北桥相关

网友:
我见过一次是内存供电电压不足.换个MOS管就莫名其妙的好了,具体不是是电压问题我自己都不明白.

网友:
试试换个纯XP的系统盘试下吧, 先试简单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北桥

网友:
蓝屏 死机 的问题 听了都头大哈。。我也觉得用安装版 的试下。

网友:
我有块板只也是这个``就在定在这个画面```但没有死机````怀疑北桥虚焊```

网友:
桥空焊加焊一下吧

网友:
你用手压着北桥开机,看一下有没什么变化

网友:
用GHOSTXP装系统时,出现选择解压驱动时,去掉所有驱动,试试可以过去吗?

网友:
屏蔽掉所有的外设 。再试试 。

网友:
换北桥和内存的供电和滤波,然后加焊南北桥。这种问题多不定性,要静下心来多尝试

网友:
看来搞维修的睡觉都很晚啊,呵呵
在这个界面上应该是要开始安装驱动了,显卡驱动,先试下楼上说的,排除软件故障
GHOST后不要安装驱动程序,或者用个安装版的系统。
如果用安装版的也在重启后的第一个安装界面停止响应的话,排除内存后就是显卡的问题了,这个型号的板没有集成显卡吧

网友:
不要自动安装所有的动动就能好的,特别是老的机型!

网友:
同意楼上说的,不要安装任何驱动试试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全力支持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内存供电管看吧

网友:
我解决过N多这种现象,   总结如下: 一看, 二摸 ,三测量和代换  1:看是否元器件故障,有则换; 2:是否有芯片温度不正常(有的人把CPU的散热风扇拆下来后没加散热膏)  不正常则修复;3:这种现象一般代换内存试下;  4:分区表错误引起的(修复分区表我多次碰到是分区表错误引起,也有部分是内存故障,少部分是CPU散热引起的,其他原因很少。)或者低格硬盘,这样95%的基本解决了

网友:
我解决过N多这种现象,   总结如下: 一看, 二摸 ,三测量和代换  1:看是否元器件故障,有则换; 2:是否有芯片温度不正常(有的人把CPU的散热风扇拆下来后没加散热膏)  不正常则修复;3:这种现象一般代换内存试 ...
引用 网友B:

那我就是你说的5%呀!

外设我都换过了!

网友:
先换了电容内存供电管看吧
引用 网友C:

先试试

OK了,再来感谢你!

网友:
问题出在内存供电管? 因内存供电不足造成的吗?

网友:
换个系统  试试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哪个地方散热好不好呀,应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建议先简后烦~~换个纯装试试~或看看能不能进pe

网友:
我今天又查了一下,又搞了半天,摸到VIA Vectro VT6212L 有一点点发烫,应该是这个蕊片的问题吧!
不知道把它吹掉,对主板有影响吗?

我在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p;highlight=vt6212l
找到了信息,有人还知道这个蕊片的具体信息吗?

网友:
把主板CMOS里的网卡,声卡都关了,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