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用的笔记本摔地了,南桥掉点T-T

楼主(2009-12-21):
笔记本
从台上摔下来,电池飞了出来了!然后就是点不亮,有待机,拆开看了南桥原来在电池接口后面,用力按南桥偶尔能点亮但是认不了光驱硬盘,BGA下来后。。。。。。。。。。。焊盘掉了20~30个!请问高手们有没有解决办法啊?
笔记本

网友:
很难啦! 看价值吧! 没事 闲下来的时候慢慢飞线 有可能还会修好 ,要是专门去修的 话 不如换个板子省事,焊盘掉的太多 修好了 怕不稳定!

网友:
两三个焊盘还可考虑补,这个估计是没有戏了,但高手除外

网友:
30个点呀。。。
太多了

网友:
惨。。。。。掉这么多点。。。。摔下来会掉这么多点???不会是硬撬下来的吧???

网友:
是华硕的F5SL SIS967南桥 我可不是硬撬下来的啊,买一块板要800块,刚才发现原来屏都裂了!那个痛啊......................其实就没多高,一米多掉下来都这么厉害的!

网友:
一米多高啊,对于笔记本掉下来的高度已经很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