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da nf4xd 比较奇怪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ONDA  NF4XD 主板  最开始跑 CI C3 03   换根内存点亮了  重起 又跑03 ,怎么都不过了,在换内存又能点亮,重起又不亮了,有时换内存也不亮。就是一根内存只能点亮一次。
   内存2。6V ,其他也正常,BIOS刷过,桥也吹过,没思路,前辈门给个思路,遇到过的提个醒,不胜感激。
    换过U

网友:
这种板一般都是桥虚焊

网友:
压桥试试~~
同LS观点~~

网友:
为什么不先把内存槽搞一下

网友:
桥已经吹过老,内存擦槽仔细看了下 没有针歪掉,
  未必是没补的住桥虚汗迈

网友:
1:刮下内参槽    2:CPU座虚焊     3:北桥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