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源板上DW表示什么意思啊【已解决】

楼主(2009-12-21):
进拿到一个加湿器电源板,在标电源板上标DW1,DW2的地方有两个二极管,其中一个断了,另一个管上面标C18,不知这两个二极管起什么作用,如何代换。请赐教。两管中间还有个电容,标102.
图中画圆圈的地方。
今天在另一块板子看见和C18一样的管子,应该是Z18C。上面标的ZD,看来ZD和DW是一样的,都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上个图啊?要不然别人怎么帮助你啊!!

网友:
应该是稳压二极管,其中一个稳压值为18V

网友:
回复 网友A:

稳压的应该是ZD的符号啊

网友:
稳压二极管

网友:
给你个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意楼上的,你说的很对,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怎么没图标的?

网友:
有的图纸上DW就表示稳压二极管

网友:
谢谢大家啊。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