鼎科GM2621 驱动板该线遇到的问题

楼主(2009-12-21):
本人也是从事维修工作,现手上有一片液晶屏(LG.PHILIPS  LB104S01),想把它改来做一个电视机的显示器(我有一个电视盒,可以用电脑液晶看电视),于是买了一片鼎科GM2621 的通用液晶驱动板。我有点小菜,买的时候没有注意,这个驱动板是30pin的,而我那个屏是20PIN的,现在不知道怎么接法,还是根本就不能接或者该线。

网友:
上图是我那屏的接口定义

网友:
再买个30转20的转接口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
很简单,你现在是少一个屏线,我想你那是20针的屏线

网友:
最好是去这一跟20钟的屏线  搞不好会把屏搞坏    哈哈

网友:
看你发的资料,你要买一个20针的单6屏线,,,,

网友:
谢谢大家,我搞好啦!我自己改了线,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