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DY AWD100D笔计本电脑USB2.0现在成了1.1了

楼主(2009-12-21):
HEDY AWD100D笔计本电脑USB2.0现在成了1.1了,原来2.0用得好好地,BIOS里面也没有得设置,接口都还是正常,就是速度不行了

网友:
如果没插好,供电不足,接口松动等问题都会这样

网友:
应该都不是以上所说的,本本有三个接口,全都一样故障

网友:
看看是不是时钟与南桥内部模块问题吧

网友:
谢谢两位了,我明天去试试看

网友:
USB2.0驱动没装  ?  不会是系统软件问题这么简单吧

网友:
我修的HPV3000的板也都变成1.1了,2.0的U盘都不认,只认1.1的U盘不有鼠标键盘之类的东西, 是开机就 不认,和系统无关,唉还是没有搞定

网友:
换个南桥      上次碰到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但个人认为应该和南桥有关系吧,查查时钟,没问题就换桥

网友:
试了几天都还没有解决,现在正郁闷着落,多谢楼上几位了,南桥换不了,没工具和芯片

网友:
一般USB不能正常工作,多半是南桥出了问题,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