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h82801eb代换

楼主(2009-12-21):
如题,请问该南桥可能和哪些不同后缀的代换,今天做南桥把它给烧了,第一次做好了不认键盘,重新做就不跑码了,按一下桥就马上死机,呵,第一次做比较大的桥,积累经验中.

网友:
EB是ICH5,应该没有代换,或者ER带RAID的能!
不认键盘我想应该先打一下PS/2阻值再检查I/O吧!

网友:
这个桥应该好找吧。ER的比较难找哟。上次我修了块ER 找桥都找了很久 EB的到是好找

网友:
刚换了个FW82801EB,还是不亮,而且桥上部中间有点烫,不知道是不是好的桥,花了我二十块(在附近维修店拆的),明天找他换一个去.

网友:
开机就烫还是待机就烫,如果开机才烫那可能是南桥供电有问题

网友:
先查一下北桥1.5V供电

网友:
今天又换了一个,检测卡的复位正常,CPU的复位没有了,不知道哪里不行了,一块板做了四五次了,呵.FW82801EB和NH82801EB能不能通用啊.

网友:
HUBLINK也会影响CPURST#,估计南桥没焊好,可以放一个一元硬币在南桥上面加焊。另FW是有铅的桥,NH是无铅的桥。

网友:
谢谢,谢谢版主,这两天忙着弄我的土炮BGA去了,呵,今天晚上总算基本完成了,下120MMX120MM发热板,上加热用我的852D+风枪,不知道最终效果如何.正在测试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今天加焊了一下,可以开机了,不过还是不认PS2的键盘,自检报键盘错,接USB键盘可以发现,但不能按DELETE键进入BIOS.数据和时钟用二极管档打为900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