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杂牌845主板开机跑FF

楼主(2009-12-21):
一块杂牌 845主板,故障为开机检测卡跑FF。后上假负载测试,其他供电正常。就是复位电压才1V左右 偏低。排针上也是1V左右。后测内存供电,只有0.28-0.3V明显偏低。内存供电的场管是 BE4E2Z,G极有2V左右控制电压,D极有3.3V电压。S极只有0.3V电压,改用什么场管代换?控制极电压也偏低。应该先把内存供电修好后,再修复位吧?各位前辈请指导。下一步该怎么做。 顺便附上几张照片:

网友:
先找个场管代换一个,不行看看G极的控制电中是什么地方,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换的话,用什么可以代换?431都可以代换的?

网友:
先别动手修了打好基础再说。-----把431当MOS可见你基础还要加深。

网友:
你可用60N03或40N03代换

网友:
用09N03或06N03代换一下,如果不行就跑线,G板的些是连到431,431工作不正常也会导致内存电压不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