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方K431休眠有时不唤醒,有时加电不亮

楼主(2009-12-21):
今天接到一台同方K431电脑,故障为有时加电不亮.客户反映休眠时不能唤醒.
测发现经常会出现加电不亮的情况.
拆机后测BIOS电池电压不足1点几V,
更换后正常.

网友:
同方K431
貌似NB就一个散热片,很容易虚焊的机器。。

楼主没有返修?

网友:
我用的一台431发现相同的故障,后发现电源板接触不好,压紧后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