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时钟电压一高一低 怀疑是时钟芯片坏 求证

楼主(2009-12-21):
一片P4M266A-M2精英板子 内存时钟六个 16  75  137 都是1.18V  而17  76  138都是1.28V  跑线路发现 内存16PIN是直接到时钟芯片的   所有PIN的阻值都相等的    我现在疑问的是 这俩个电压不一样算不算正常 还是真的有问题 ?

俩中电压是正常的 还是不正常的   是不是这种板子就是这个样子 还是??

网友:
电压一高一低是正常的,我在修Nvidia芯片组的主板时,开始也以为有问题,但是用示波器打波形,频率都是正常的!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板,能不能再讲解的详细一点!

网友:
那两个电压应该是正常的   最好是用示波器看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你的板是出现什么问题呢。。。那个电压是正常的。。。。。

网友:
是正常的啊,一般时钟的两端点电压多是相差一点的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 多谢各位啊

网友:
这个问题也困扰我很久,今天终于得到解决,谢谢大家

网友:
原来是这样,受益非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