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什么叫 cardbus 控制器

楼主(2009-12-21):
如题!什么叫 cardbus 控制器

网友:
就是PC卡控制器

网友:
转载: PCMCIA, CARDBUS 與 Express Card 差別
以往筆記型電腦大部份都提供PCMCIA Card或稱 PC Card的插槽,讓使用者擴充USB 或是Wireless設備使用,PCMCIA Card 就規格而言是是筆記型電腦的規格標準之一。主要規格是由個人記憶卡國際組織(也叫作PCMCIA)於1998年6月所制訂出來的,是筆記型電腦最重要的一種擴充設備標準。以產品的厚度而言又可分成Type I、Type II、Type III三種規格,以及16-Bit運作模式與32-Bits運作模式的(CardBus)規格,但因為傳輸頻寬一直侷限在132 Mbps,所以已不符合外接週邊設備的需求。

Express Card就是對應這樣的需求,所產生的新一代資訊裝置擴充介面,Express Card一樣也是PCMCIA協會所制定,Express Card介面的傳輸單元部分可用USB 2.0或PCI Express等介面與筆記型電腦相連,同時Express Card也與 PCMCIA Card一樣具備熱插拔(Hot-swap)的功能。

网友:
谢谢大家!理解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