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W2207 液晶显示器太亮

楼主(2009-12-21):
一台 HP W2207 液晶显示器太亮  怎么调节面板 要么太亮 要么对比度色彩 怎么看怎么不舒服
求助 进工厂模式调了也不行 亮度调到0 勉强能看
看久了 感觉很累  各位大仙 求助中~~~~~~

网友:
可能是被你调乱了吧 恢复出厂设置看怎么样

网友:
回复出厂设置也试过了  我修显示器的 不是用户 老大
简单的故障 肯定处理的了
估计 程序坏了 继续求助中~~~~

网友:
难道就没高人吗

网友(2010-01-22):
会不会是 调节的电子坏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换单灯管的

网友:
不单是太亮  而且 图像没有什么层次 看一会儿眼睛水都掉下来了
对比度不正常  我认为可能是驱动板 或者MCU程序问题
希望各位高手讨论 谢谢诶

网友:
建议刷下程序 试下

网友:
你认为可能是驱动板 或者MCU程序问题,那就下手吧.
各部份電壓正常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