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D610 不触发

楼主(2009-12-21):
上个月修了台D610不开机,待机0.01A触发电流到0.07一会到0.01了,把COMS电池放了一下电就好了。
这好了一个月又出现同样的问题,放了一下电又好了,搞不懂是什么原因,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

网友:
怎么没人回呢?那位老大修到过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我也很想知道,有的来说下

网友:
我觉得还是以电池为故障点来查细查

网友:
遇到过是适配器电容坏 了。就这样。

网友:
适配器坏了怎么会出这种问题呢?搞不懂!

网友:
应该是保护拉所以放电正常后到是可以排除一下外部设备电池适配器

网友:
这种问题很多是因为主板上的电容出问题才会出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