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康柏 V2000 无声音

楼主(2009-12-21):
惠普 康柏 V2000 无声音 ,但是外接音响有声音.换了喇叭也没声音 .迷茫了,,是声卡心片问题吗?,有遇到过这种情况的指教下
惠普

网友:
还是板卡级啊,查一查音频功放电路吧。

网友:
你有料板吗?//先换个声卡芯片在说吧!!!

网友:
为什么换声卡,要也是先换功放啊..

网友:
就是没的心片换啊,才请教下有碰到的不.加焊了一下没得用

网友:
是不是重做系统后没声音的,一般都是驱动的不对,你把声卡的两个驱动都装上就好了。。。DV5000我弄过同样的问题。。。

网友:
外接都有声音啊.驱动肯定装了撒

网友:
外接有声音,会不会是音频接口的 切换开关有问题

网友:
一般都是耳机插头内的弹片有问题

网友:
驱动有毛病吧! 有的驱动把MODEM驱成声卡了,!

网友:
是装系统之后没有声音的么?要是装了系统后没有的就先检查下驱动程序,到官网下个驱动安装上试试,要是还不行就看下耳机接口弹片是不是有故障,要是还不行就要测量主板功放和声卡的信号对不对了

网友:
2000的机器不是外接接口有排线的嘛,拔了排线看看是不是接口引起的

网友:
耳机有声音的话,把喇叭直接接到功放试下
有声,功放到喇叭接口开路
无声,换功放,查功放工作铸件